宏基AS 4530 触发掉电!自动触发,求助!

楼主(2010-11-28):
一台ACER AS 4530双核机,触发电流上到1.6A还没显示,就掉电到0.00A ,然后自动触发,就这样反复
AMD CPU
英伟达三合一的芯片
换上单核的CPU,或不上CPU,触发后,不掉电,
以为CPU坏,买了一个一样CPU,故障依旧,掉电,
测得三合一芯片上的小电容有三个阻值为0,取下芯片,再测上面的电容阻值正常,测主板芯片背面的小电容,没有短路,重植球,重做BGA,故障依旧,掉电自动触发,再测芯片上的小电容,那三个阻值又为零了,CPU供电芯片也加焊了,想不到办法了啊
请大家不吝指教!

网友:
兄弟是不是不上CPU和内存都不会掉电和重起啊!遇到过类似问题,你有没有把显卡插好这个是显卡引起的,不行最好加显卡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吧,有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NV的单桥有个电压阻值是很小的 1欧姆。万用表不精准的话就是0欧姆 。

网友:
高手快来吧,我手上也有这样问题的板子

网友:
呵呵,故障解决了!后来测网桥,发现连网卡一边的引脚全部短路了,取下网卡IC,一切正常了,上CPU不掉了,显了,这个机有点怪,待机时,网卡IC不发烫,测旁边的小电容也不短路!

网友:
哈,要心细啊,不然也不会发现啊,对吧,努力,

网友:
这个是没有跑代码   应该电流一点一点在往上走

网友:
呵呵 机器是不是雷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