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压变低及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0-11-28):
PWM电压变低及触发掉电维修

       同行拿来一GATEWAY,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后电流立马上到约4A,随之掉电。查板号,得知此机与ACER4735相同,在群内要这图,一会老计(计将安出)默默发来,收到,谢过!
开始修机,上电CPU巨热,随之掉电,测得CPUVCORE高达1.5V,乖乖,难怪了。赶紧拆下CPU,上电电流到0.56掉电,CPUVCORE仍为1.5V,明显不对。全面测了下各组电压,其它基本正常,唯1.05V输出只有0.56V,看图这电压也送到了CPU,呵呵,明白CPUVCORE为什么这么高了:这个电压过低导致CPU VID识别为全低而出错,拆了CPU仍为1.5V就是证据。先搞1.05V吧,1.05V变成为0.56V,查电路图如下:

       ISL 6228还输出了一组1.8V,这组电压正常,所以先不考虑芯片及公共部份,先测1.05V负载无异常,测MOS激励波形有明显闪动,看来问题是由芯片引起的。测11脚EN1,只有1V左右,而对应的24脚EN2却为正常的3.3V,看来问题就出在此而不是芯片自身问题。
这里先解释下为什么EN电压过低会导致1.05V输出变低:EN电压过低且又刚好达到某一临界值时,1.05V PWM处于间歇输出状态,有输出时为1.05V,但会因EN过低而停振一会再起振,所以测得的1.05V电压会是一个低于正常值的某个平均电压值,当然相似的SHDN电压也有可能引起此类现象,不同的是SHDN会引两组电压都变低而已。(这种解释纯属个人观点,未经专家论证,本人水平有限,常被人拍砖,在此提出此设想只是为了给同行提供一个参考思路。)
那就从1.05V_EN下手吧,其产生电路如下:

1.05V_EN是由SBPWR_EN和VS_ON相与产生的,测EC输出SBPWR_EN正常,但VS_ON为0.9V,再看VS-ON产生电路:

       VS_ON是由SUSP#经U59两级反相施密特触发器整形而成的,在R1787左边测SUSP#为3.3V正常,Q123也无异常,但送往U59
5脚的电压只有1点几,6脚输出1点几送9脚,8脚输出的VS-ON就只有0.9V,且按不按键都没变化(估计此电压是漏电窜来的) 。那么看来输入到5脚的电压就不对了,怀疑这部份有漏电,重点加焊R1787,C2118,顺便把U59拖了一遍,清洗后上电,1.05V正常了,电流到0.56掉电,上CPU再测CPUVCORE已经是正常的约1.1V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可为什么掉电呢?继续。
测各组电压均已正常,还掉电,说明EC并未收到已正常工作的信号而保护性强行关机掉电。先从PG下手吧,测CPUVCORE芯片IS6262,如下图:

正常时1脚应该输出一个3.3V的PG送出,同时47脚也会输出一个CLK_EN到时钟电路以开启时钟。但这两个信号都没有。鉴于CPUVCORE完全正常,所以先换个芯片。换完再测,已经有了PG和CLK-EN,只是这两个信号随掉电一闪而过,呵呵,还掉电?PG有了,排除,CLK_EN有了,但不能排除,因为时钟有没有工作是另一回事,没收到时钟,照样判断为没工作而掉电保护。那就干时钟吧!

   CLK_ENABLE#经Q106转换为CK505_PG,送时钟电路ICS9LPRS387的1脚,触发时在1脚上能测到这个信号,当然也是随掉电一闪而过。再随便找了几个输出的时钟信号测下波形,好家伙,一个也没有。看来是时钟IC的问题。鉴于处理先前故障发现此机有漏电嫌疑,故而先对时钟部份加焊(用加焊排除不明漏电应该可以理解吧),再好好清洗。
待烘干冷却后上电,嘿,电流漂亮地跳跃几下,上去了!
本人发此例的目的仍然很明确:赚分!因为论坛有很多我需要的图要分下载,希望各位慷慨一点,加多加少也算是对我的鼓励,谢谢!
最后要重点感谢的是老计(计将安出),他总是一直那么默默地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从他那很搞了些好图,他只要有,是从不吝惜,这机要不是他给了图,我是断然修不出来的。谢谢你,老计!

网友:
多发帖多回帖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
认定1.05电压异常导致cpucore也异常 真是精彩
判断en信号在临界状态导致1.05时有时无 更牛

网友:
这人的技术比饼哥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