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怎么检测

楼主(2010-11-28):
在网上多没找到串口怎么检测的相关资料.那个大师会的给点经验

网友:
查芯片PDF  供电 ,信号线打值

网友:
串口故障检修:
           (1)、量COM口到COM口芯片线路对地阻值(1000—1800Ω);
           (2)、COM口芯片供电±12V、5V电压;
           (3)、量COM口芯片到I/O的线路要正常;
           (4)、换COM口芯片;
           (5)、换I/O。

网友:
用示波器打芯片PIN 有一边的电压都是5v。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那几个点的阻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OM口就最后一个脚是GND

网友:
修好了,换个COM口薪片就好了,第三角短路了,

网友: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先把它换了再说,有时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