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无线路由问题???

楼主(2010-11-28):
TP-Link150M的无线路由(还没买 ) 手里有一个54M的无线网卡 现在想54M的网卡 连150M的路由 能 行吗?会有什么影响?
无线网

网友:
没问题,它会同步到低速率来运行的,也就是只能达到54m , 150m的是802.11b g n 都支持的,所以可以使用的。

网友:
不要太远就行,一定要设密码。

网友:
还是买个54M路由便宜些,你那个网卡买个150路由,用起来也跟54M一样。有钱当然是买150M的好了

网友:
可以用的,就是有些大才小用

网友:
哈哈,好像是型号吧

网友:
用吧。也方便以后升级

网友:
多谢大虾们 要用的话距离差不多有90多米 估计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