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擎865主板IDE口认不了任何外接设备

楼主(2010-11-28):
修板大半年了,都是在“一看二摸三换”的方式下修板,主板上的电路一直没搞清楚怎么走的,就连开机电路也不会跑,之前客户送来了一块板,杂牌865,这块板用SATA口可以正常入系统使用,但是就是IDE口用不了,当时压过南桥,换过AGP附近的两个MOS管。没折了,只好跟客户说南桥坏掉,没得搞了。后来客户就换了板,这块坏板一直丢在一边。接着就去翻看大量的资料,给我找到了IDE口供电电路的基本原理,原来IDE口一脚的电压一般是3.3V~5V的,我又把认为搞不了的865拿了出来上电测试,原来一脚没电压出,嘿,,找到问题了,测量连接一脚的330电阻,没问题,接着跑线跑到WB1601A的14脚那,测都不测就把这个IC换掉了。再上电测量,???还是没电压出??上网找这个芯片的PDF,测得有12V供电进来,但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有可能是外围的元器件坏掉了,经测量,果然有个电阻坏掉了,直接找个同型号的电阻换上去,上电,IDE复位脚有电压了。这板修好了。这是我自学修板第一次跑线路修好的板,心情有点兴奋,就没有拍下图片了,中间有很多原理都还是不太清楚。完!

这是主板中最简单的供电电路了吧?要是靠我以前的方式去修,根本是修不好的,所以我恳请版主让我转正吧,好让我有更多的空间在这个论坛学习,谢谢了啊

网友:
技术就是在不断摸索中进步的,恭喜你获得初步成功!

网友:
其实理论知识很重要!第一脚是复位脚连接南桥  其他都是数据脚。在维修当中这个接口比较少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