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 独立显卡自动触发重启!

楼主(2010-11-28):
dell1400 独立显卡自动触发重启,摘掉bios后还能自动触发重启,装cpu电流到0.6A左右。不装cpu0.3A求助哪方面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装不装bios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CMOS电池装了没有。 有3V电压没

网友:
你把CPU座旁边的一个SMSC很小的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
重启掉电瞬间有3v 5v

网友:
自动触发是正常的吧~~~这种机器好像如果显示了之后就不会自动触发了。还有留意一下CMOS有没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