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说的IC是不是实时时钟控制芯片

楼主(2010-11-28):
你们所说的IC是不是实时时钟控制芯片呀?那电源控制芯片又是什么?真的搞不懂!自学就是难!

网友:
IC  就是芯片的意思。。

网友:
现在的主板上没有实时钟芯片,实时钟电路在南桥里!!!!!
IC是集成电路的英文名缩写,所有集成电路都叫IC!!!!!!!!!

网友:
IC :电路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及电阻器、电容器等元器件,并按照多层布线或遂道布线的方法将元器件组合成完整的电子电路

网友:
是个别芯片组不用时钟ic,你看看intel芯片组的有没有?

网友(点评):
实时钟电路!!!32.768KHz的那个,看清楚了。不是系统时钟!!!

网友(点评):
实时钟芯片PC时代有,也许在286,386时代还能找到,现在的主板上都在南桥里面,没有例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旁边那个不是32.768?

网友:
多谢各位为我解答

网友:
IC我认为是芯片的统称。

网友:
ic的全英文是啥样?

网友:
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简称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