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 需要放电才能自检,重启不能自检,不能保存CMOS

楼主(2010-11-28):
如题,掉电或是放CMOS电就可以正常开机检测进系统都很正常,但重启后不自检,诊断卡显示50,开机进BIOS保存后重启不能自检,诊断卡也是50。
BIOS我已经刷新到最新
CMOS跳线设置正确 不插电时3个针有1个有2.6V电压
CMOS电池换的新的
我搜索了一遍这样AM2板子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断是北桥虚焊,还需要检测什么?

网友:
呵呵,bios保存不了,换振晶 或者电池座试下

网友:
主要是不能重启,重启后诊断卡显示50,需要放电或是掉电才可以正常

网友:
这个是单桥还是2桥的。单桥的话 。回焊就行。2桥的。一般南桥几率要高于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量下CPU座子到南桥的控制线。这里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我也认为是南桥。。。

网友:
你这板子北桥是不是NF的桥,    如果是的话   加焊北桥绝对好。
这种板子北桥很容易空焊的,在我们这里修了好几片了

网友:
南桥加焊了试试

网友:
南桥可能要做过

网友:
是NF的芯片,到底是南还是北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