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1919c显示器电源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11-28):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维修液晶显示器,这几天一直在看一些相关资料,今天动手拆了一台黑屏且指示灯也不亮的的LG1919C显示器,电源芯片型号为fan7601,电源板和高压板是整合在一块板子上的,驱动板的芯片型号为L1919C,外观上电路板干净整洁,看不出任何烧坏或者其他损坏痕迹。用万用表测试5v输出正常但是12v输出高达15V(都是空载),连接驱动板后(控制面板线和屏线未拆除),5v和12v的输出电压迅速下降接近0,不知道是因为电源自动保护还是后面的电路上有短路(保险没有烧坏过)。想请教下高手那12v电压输出高达15V
是否正常?后面的维修思路怎么走?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指点下么

网友:
哎,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帮帮忙呢?最后还是我自己想清楚的。
经过自己仔细研究和测试后认为这个15v应该是 正常的,某些机器的12v输出确实高达15v,不一定符合其标称,而且12v输出的位置有个16.5v的稳压管,所以认为电压不超过16.5v应该多是正常的。
另外我又拆了3台类似故障的同型号机器,并且从正常的机器上拆了好的电路板交叉替换测试得出结论,驱动板没问题,故障在高压板电路,这正如很多前辈的经验类似。

网友(2012-12-11):
兄弟,修好了没有啊, 手上刚好有一台跟你这类似的,15V,5V接上驱动板后就不输出了,有时可以输出,正常使用一天都没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