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IMINIS5 待机0.4A,南桥烫手。

楼主(2010-11-28):
接台同方IMINIS5 10寸上网本,拆机看下,USB处一个电解烂了,换好的上去,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4A,摸南桥烫手,按下开机键可以触发,到0.86A处停,诊断卡跑00,南桥烫手,测USB口对地值正常467欧,正常,3V 5V正常。开机键电压11.6V,太高了吧,在待机时南桥没有什么电压,开机后才测得到1.48  1.03  1.5V几个电压,觉得应该是南桥挂了,还没有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没有思路了,所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好像待机时没什么电压,开机后才有,但是还是烫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开机键电压为什么这么高啊?没见过

网友:
开机键电压这个是正常的,待机怎么这么高的电流?南桥的3.3V怎么没有呢?

网友:
南桥待机3.3V是有的

网友:
南桥是什么的 查着麻烦 手头有的话 不如直接换个

网友:
你看一下电压的二极阻值都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就好的,可以顺着查啊,这个应该还好修啊,南桥很热可能是是少电压,你把情况都说清楚罗,

网友:
看下有没有短路呀,待机0,4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显卡的电压出来没??是M的 还是B的 ?

网友:
待机时南桥就发烫的厉害,注定他坏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我修过一台IBM   X31的就是缺一组供电,这组供电时1845发的

网友:
南桥很烫的话就是不坏也给烫坏了!换南桥!

网友:
南桥肯定是坏的。短路,换一个南桥,把南桥拆下来上电,看看电压还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我觉得你这个机器不是缺电压,因为待机正常,还可以上点。但是上电后电流有电高。待机,上电后南桥都很烫的话,INTEL就坏了

网友:
先换一个,在差所有南桥供电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把南桥拆下来了,上电,待机0.1A,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