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通笔记本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最近,从朋友手里淘来一部富士通的本本,可惜的是电源适配器坏掉了,唉!!!好可惜啊,只有自己找来一个其它的本本用的16V电源了,在电源适配器接在电脑接口上后,小液晶屏显示通电显示符号和电池充电符号,充电状态闪动三次之后自动定住不动,加电后,听到机器启动一下,CPU风扇只转一下,立刻整机断电,再次送电则无法再次启动,估计是二次电源有开焊或断电的地方,有关这类情况,只是本人估计,希望有过相关维修经验的维客朋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
对此台笔记本进行了分解操作,后来发现。。。液晶显示屏下方的那个用来显示小源和充电指示的,不清楚做什么代表的含义~~
有知道的高手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