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检测电路板时会不会损坏元器件?

楼主(2010-11-28):
用万用表检测电路板上元器件时,需要把元件从把它板上拆下来么?如果需要那岂不是很麻烦?如果不需要的话,那用电阻档测试时候,因为万用表本身有9V的电源,而有些元器件的额定电压比9V低多了,会不会损坏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吧,因为万用表在设计时,肯定早就考虑到了,你调 在不同的档位,里面会有相应的保护措施的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测量会伤被修件,我自己测量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被我的万用表搞坏

网友:
基础知识太少了:
1.拆下来测试,是因为在线的时候,电路加了很多等效电阻,数值绝对偏小,有时候偏离太大,影响测量值
2.电池内9V,那是叠层电池,开路9V,内阻非常大,短路电流非常小,不足已烧坏元件
3.怕麻烦就别来学维修

网友:
不会的,放心干,只是有的要拆下来才测得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哪些要拆下来检测呢?

网友:
放200个心吧

干吧

网友:
放心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都是贴片元件怎么拆?

网友:
因该是不会有事的吧,从来没有听说过会损坏的。

网友:
不会,一般在线无法确定好坏时,拆下测

网友:
贴贴片元件,买个风枪

网友:
是呀,在线测量不准确

网友:
这个测是不会测坏的,就怕你用表笔把元器戳坏了。

网友:
拆下来测得准

网友:
在路量过,从来没坏过!

网友:
注意身上的静电

网友:
基本没有烧过。

网友:
你身上的静电防护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