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vtt所到之處,老鳥請進!

楼主(2010-11-28):
  各位大哥,小弟几天修到一块杂牌945的主板。清理完灰尘后上电开始跑码跑过了,(板上的标签上面写着开不了机)我惊讶了一下。难道好了?哈哈,正当我接上显示器的时候发现显示器不亮了。。我关掉电源重新触发,然后又是跑过了而且显了...呵呵,正当我高兴的时候,显示却没信号了。我一看检测卡的复位电压没有了,又测了一下ide的复位也没有了。。。断电触发,测电压,内存、南北桥正常、cpu vtt偏高了2.3v,cpu核心也是正常的当然复位电压也没有了...检测cpuvtt mos管的输入级来自内存核心,控制极却意外的为零v?倒!第一反应就是控制ic324挂了,找了个换上还是一样。换mos管,还是一样...检查了一下324附近的元器件也没发现异常...拆掉mos管上电,发现324的正反向输入都正常了,控制电压也ok了...一测vtt电压还是有2.3v,拆掉北桥的散热片发现北桥芯片有点烫...在小弟的印象当中,cpuvtt电压只到cpu座、和cpu的一些信号上拉和北桥了吧。(不知道准确否?请指教)加焊北桥,故障依然。这两天没有什么生意,闲着也是闲着...找了个料板的北桥给重做上去了...结果还是一样....郁闷,暂时还没有什么思路...请各位仁兄指教!

网友:
难道无一人可解此题?

网友:
有时钟没有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按照开机工作顺序查

网友:
应该还到了南桥  先把供电修出来  你可查查此电源管理I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