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5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1-28):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东芝M305,开机显示很暗,接独显正常。于是测灯管,没问题,测供电大概14V左右,剩下高压条换通的上去后正常了,进系统关机,本来很简单的问题马上装。由于当时试机用的是电池,所以忘了下下来,再固定高压板的时候用镊子把供电的线向里压的时候可能碰到高压板旁边的开机还是调节的线,当时机子转了下就关了,马上意识到没下电池,等装好了再试,发现按开机没反应,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没变化。右下角电源指示灯亮,拆机量开关上3。3V电压正常,没看到烧的地方,也没发烫的原件再在量高压板供电那有20V的电压,查了半天没什么头绪,忘高手指点,这个机子不知道有图纸没有

网友:
唉 又一个备具 我也烧过好几次 不过挺幸运都修好了 有的是待机芯片直接击穿了 有的是电容对地了

楼主修好后,以后要多加小心哦

网友:
这有什么呢,按不开机来修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掉WPCE775

网友:
请问下楼上的这个WPCE775里面有没有带程序的,我们这有卖新的不知道装上去行不行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一个WPCE775,一样的问题还是开机没反应,开机按钮上3V,5V都有,拆掉外设都一样,不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有没有放电试一下啊,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倮板也不开机吗

网友:
放电了的,裸板也不通电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M305的机器是不是独立显卡?965PM的板子。

如果是,请有时间帮忙备份个BIOS程序。感谢了

网友:
只能按不开机处理了!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吧,不然你不知从何下手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太好搞,要有图纸看看

网友:
楼主你把那板的版号发出来下,我们帮你找下看有图纸没。

网友:
没办法找不到拆机的WPCE775,只有从东芝板上拆下来的才能用,没想到这么麻烦,提醒大家注意了

网友:
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吗?我知道了,以后会注意的,谢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就好了没,我这里有一台昨天给小第修暗屏改高压条,结果把南北桥都烧了,连内存都坏了。楼主不妨把桥好好量一下。

网友:
不注意就修出大问题了。

网友:
修机要小心点,人为故障最不好修了

网友:
没人奉献啊?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是CPU电容吧?

网友:
这问题真不好说 我这有几台都是同行换高压条搞的不开机了!

网友:
硬件爱好者
的帖子
是这个wpcce775芯片的问题吗 楼主

网友:
看了楼主说的,以后我们修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多谢了,谢谢提醒。

网友:
M305是没有NEC大电容的,这个机器有个问题就是BIOS比较容易丢失资料,你们也看到楼上有人要资料了 ,有时候资料丢失还会造成0.9-1.1的开机电流,其实CPU都不工作,楼主看仔细点,这个I/O确实有资料,只能从板子上面找一样的东芝

网友:
一般来说 会烧IO的

网友:
杯具,看你运气了,有时候会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