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两个灯亮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28):
昨天接到一台客户拿来的打印机,HP 1020 的拿来客户说在家的故障是点打印就亮两个灯,我接上一试也是一样的故障,我就把机器拆开看了看感应器都正常,我就先换了一个扫描器试了下,故障依旧,我就换了一个加热组建试试,还是一样的,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来请论团的兄弟姐妹们帮忙,看看大概是那里的问题?急急急!!!!!
打印机

网友:
如果你换了激光器的话,那就可以肯定是控制激光器的那片小板的故障,在激光器的上方,那片不大的电路板!

网友:
就是那块板我手上没有啊 ,有我就想换下试试了,我也怀疑是那块板坏了,现在正在找那块板

网友:
换了硒鼓没有。有可以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
我一开始没有思路,只有用替换法,这机器是电源板出问题了,加热片的电压不够,我把加热片的电压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了,

网友:
控制激光的板子坏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