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儿电源求助

楼主(2010-11-28):
一杂牌儿电源,紫色线5V正常,短接绿线无反应
测TL49412脚12V,13,14,15脚5V,短接绿线后测8,11脚2.3V,用示波器测8,11脚波形正常,两个驱动管(C945)基级波形也为正常的方波,但两个管子的集电极波形如图,急切期盼高手给个思路
驱动部分的二极管等元件一个个都测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波形不正常,可能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期待这个问题能解决,我有一个航嘉电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一下基极的方波幅度够不够

网友:
8,11脚波形正常,查两个驱动管供电  主开关管 基极电阻

网友:
494芯片换过,驱动管C极供电在不短接绿线时时11.7v,短接绿线后是1.5v

网友:
按说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啊,难道会是基极电阻有变值,静态工作点不正常?

网友: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驱动管基极回路,基极各有一个上偏置电阻,都是1.5K,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发射极串联的两个二极管也正常,旁路电容1UF也正常,真的不知道怎么修啦
期待高手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