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0-11-28):
一块七彩虹845主板,到手时烧CPU供电上管,3。3V短路,换了上管,拆了网卡芯片,3。3V不短路。但一上电就掉电,测量发现内存供电对地只有20欧姆,内存供电运放,场管也换了,对地还是只有20欧姆。量北桥上面的电容,有3个阻值也只有20欧姆,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这个你找片正常的板量下内存供电的对地额。我记得好像正常板也不高的~~~20应该算正常吧~?
上电就掉电应该还是又短路 保护了,,

网友:
在未掉电前,量下2.5V电压,看正常还是被 拉低?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上电掉电后先确定一下跟VCORE有没有关,如果无关,就照你说的内存供电问题去修,但是场管的S脚对地阻值接近0的,一般比较少见,你一上电后马上测场管的S脚,看有没有输出电压,然后再做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