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x550老是烧GPU供电上管,6600le刷BIOS问题

楼主(2010-11-28):
客户拿来两片显卡,一片双敏速配6600le  ddr3超强版,一片杂牌x550,都是不显示。
双敏6600跑2b,根据论坛出版的教材《显卡维修知识精解》,量GPU和显存供电都没问题,PCI金手指通往GPU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于是就刷BIOS,插上pci显卡,用教材DVD提供的BIOS6600ddr3   BIOS,刷写提示不匹配,然后强-4 -5 -6强制刷写,还是不行,提示什么“yes”什么东东(不是确认刷入的“y”)。
杂牌x550更狠,GPU供电上管区域烧的一塌糊涂,电路板爆皮,型号辨认不清,下管为30n03(下管没挂掉),我就用apm2303好像是,记不清了,上管基极相连的位置有个元件缺失,标记为SB1,我用一个电感代替,真给面子,竟然亮了,玩游戏一个多小时没问题,可我总觉得换的那个电感有点小(嘿嘿),就换了个大一点的,晕,上管开始非常烫但能显示,后来就烧了,再后来我用原来型号的电感和上管代换,总烧上管和电感,电源IC输出上管的控制电压为9V多,应该正常,可就是老烧上管,迷茫。

网友:
思路有误,故修复率不高。一一解答。6600的检测在确认GPU和显存供电正常后还要测量DAC电路的供电,5V的有无。这2个电压缺失也是黑屏。还不要忘了测晶振,不起振也黑屏。这些测完了也不能立刻刷BIOS,你以为BIOS的损坏几率那么高么?下一步用NVFLASH -C命令查看是否能检测到GPU和BIOS型号,如果都不能GPU工作不正常,如果有GPU型号却检测不到BIOS信息则刷BIOS。
X550建议好好分析一下电路或参照一下类似供电结构的显卡就基本能判断是什么掉了。

网友:
显卡维修知识精解上说当2B,大多数为bios损坏造成的,不过我没有示波器,晶振两脚的电压是正常的。nvflash -c能认到bios型号和GPU信息,就是当2b,所以我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