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462主板跑00修复成功

楼主(2010-11-28):
客户一大早拿来块盈通黑色主板说是已经在3家修过,有的说是北桥有问题,有的说是座子坏了.二话不说插电源上检测卡,拿掉CPU上假负载,上内存假负载 。测得CPU复位信号电压1.51V,点复位针电压有跳变.内核1.65V,主时钟1.6V,PG只有1.25V,PG信号电压太低了 其他基本正常。PG电压低,是啥原因?想想462座子虚好像不太可能,CPU供电正常啊 ,难道是桥?对了内存供电2.5V还没有量,一量才1.21V,明显不对,找到给内存供电的管子一量 4.99V 3.2V 1.21V,问题找到了,旧板子拆了个40N03H换上2.5V电压上来了。装上真东西跑马了,原来内存供电也会拉低PG信号电压啊。收费50完毕.用时5分钟,客户相当高兴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他已经修了三家 估计是准备死马当活马医了
医好了他当然开心了 看来以修板要细心喽

网友:
修三家,查不出内存电压?

网友:
楼主不但心细,功夫也到位啊

网友:
该你赚钱了,楼主,修了3家没查内存供电,说实话楼主的维修思路很过关。

网友:
462的板现在还能收50不容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板子让别人焊的乱七八糟的。还好焊的都是插件没有焊芯片.顺便问下帖子里咋发图片啊?麻烦您了

网友:
不错啊。。。呵呵,维修的时候我们都要细心、、

网友:
人才, 在别处3家没修好。 看来3家的技术业够菜的,这种技术还可以开店高维修,真是搞不懂怎么混下去的。  就一个内存供电没起来,都搞不定。 小弟佩服
不过真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出楼主的技术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 那3家店子是不是花拳绣腿

网友:
不会吧,修三家都没有发现内存电压低,楼主,你运气真的不错。

网友:
其它三家根本就不会修主板,要不50大洋也不会落到你手里!!!!

网友:
现在很多人只会装个系统都敢开店的,不行就整件换,如果人流多就算平时卖些配件都可以过活。

网友:
师傅一般不收主板的。生意好的话。

网友:
462的板子好的也才卖50元
还不如直接给他换了

网友:
哥卖的的是技术,别人修不好的,哥修好的,当然他很高兴了
我这话是替楼主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贴的时候,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点一下,就可以只接上传图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哈哈现在知道了

网友:
地方不同价格就不同撒。。。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这人回去应该会替你做做广告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