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北桥好坏

楼主(2010-11-28):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南北桥好坏,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南桥测PCI总线AD阻值无穷大为虚加下行了为零的话让换个看行不行了,北桥那打内存数据值和南桥的差不多吧,情况应该就这样了,

网友:
非常感谢,照你的指点我试试。

网友:
量南北桥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了,南桥在量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转载一下前辈的帖子
一、通过测PCI槽、AGP槽对地打阻值可判定南北桥有无损坏
1、PCI槽中所有的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南桥坏;
、AGP槽对地所有AD复合线对地打阻值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3、内存槽,通过对数据线进行打阻值判断,都为300~800之间数值,说明北桥好;若由无穷大,说明北桥虚焊;若有3根或3根以上导通,说明北桥坏。
二、对主供电部分输出电感一端或Q1场管的S极、Q2场管的D极打阻值,在不插CPU或假负载的情况下,即判断北桥好坏
在40左右数值为正常
2、在20~30左右为北桥有轻微损坏R
3、在10以下说明北桥损坏
三、对于IDE口、USB口打阻值来判断南桥是否有损坏
IDE口,打2~9针、11~19针、21~29针、37~39针,对地阻值有600左右且相差不大的数值为南桥正常;有无穷大或1000以上的数值为南桥虚焊或IDE口到NQ之间的小电阻烧断;如阻值明显偏小为南桥损坏.
2、USB口,打两个USB口的2、3针共4根针的阻值,如有500左右的数值说明南桥正常;如有无穷大说明南桥虚焊或它们到南桥之间的小电阻损坏;如有阻值明显偏小说明南桥损坏

网友:
顺便问一下,agp打阻卡怎么插上,怎么插都可以插进去,2个隔断都一样长,今天试了试卡上标有有5v供电那面靠近1针方向对吗?可是加点后测量打阻卡上标着5v测量点后瞬间短路了,量小4针12v cpu供电对地短路,是测量打阻卡上5v供电引起的吗

网友(点评):
你想下AGP第几个脚是时钟脚,再看下你的阻值卡上时钟脚的大概位置,就知道怎样插了。

网友:
按照 老王不卖瓜的点评试了下知道位置了,发现原来阻值卡也有问题,插到底测不出来,必修向外略微拔一下,像我这样的新手哪会注意这样的问题

网友:
1.打PCI A14的阻值,对地小于80欧为南桥坏。
  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3.南桥周围的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为桥坏。
  4.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正常为600左右,如对地为0,为桥坏。
  5.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6.1117中间脚有3.3VSB。无电压,为桥坏。(排除集成网卡和I/O)
  7.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为桥坏。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打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伴随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一般是LM324的运算放大器~银狐等杂牌产品会有一个WB1601A经常坏~造成无AGP供电!
  WB1601A只在杂牌主板中见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南北桥通讯电压MOS管不正常也会引起南桥发热~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另外USB线路上的排阻排容也会影响!(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我也是跟笔记本维修的哥们学会的!不过忘记加上来了!)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