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如果笔记本采用LED的屏,屏有无开启信号?

楼主(2010-11-28):
各位大师,如果笔记本采用LED的屏,屏有无开启信号?

网友:
当然也有啊,LED屏和LCD屏只是发光原理不同,LCD是灯管发光,LED是发光二极管发光。LED屏也要有开启信号才能显示。

网友:
一样的需要开启信号。

网友:
呵呵,这个目前我还没修道过,不过我感觉应该有啊,毕竟只是光源变了一下,其他的部分还是原样,就是灯管驱动点路不同罢了。

网友:
肯定一样的 啊 羊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背光有无开启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