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522nf 不能传真

楼主(2010-11-28):
刚加完粉 加粉之前也不好用  打印 复印都没有问题
今天碰到这个机器不能传真 还以为是线路或者是设置的问题 可是反复检查也没有测出是这两方面的问题  也清除了原先保存的一些传真内容
     电话线通过这个机器外接一个电话 ,用电话往外打能打出去,用外面的电话打这个电话(即传真这个线)也能打进来,就是当从接收发传真的时候,就响一声然后就会接收不到传真,有时还会打印出一个传真错误报告 报告内容 是 /;通信错误 242:  然后发送方就会听到忙音.往外发送时 当准备就绪 装入原稿  提示连接  通信错误  再连接再错误  一直这样
   不知道那位师傅遇到过或修过这样的故障  肯请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HP1522MF常坏的有一是扫描电机,二是主板主控芯片容易坏,常见现象是机器能转,但液晶没有显示或显示死机.不能接接传真的话,我只有加焊主芯片好过一次,肯定是主扳的事.祝你好运!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接口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看来还得去找维修站  因为这台机器还在保内 谢谢了  你说的真对这个机器刚卖出去没有几天好像就出问题了 和你说的差不多 没有显示不能工作 ,后来去维修站说是电压不稳还是没有接地线之类的 ,,不知怎么的就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