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无CPURST

楼主(2010-11-28):
一块ECS代工的长城的  SF2/661GX  的主板,无CPURST 和CPUPWRGD  跑D0.     测1.8V  ,1.5V    内存的2.5V,1.25V。 CPU电压 1.35V 都正常。 CPURST 和CPUPWRGD   两个信号的上拉点压 1.2V正常。测NBPCIRST 和NBPWRGD都正常。PCIRST  3.3V正常。NB的两组时钟正常。请问现在是不是要么加焊NB,要么换NB.  我看了哈论坛,说是此款NB容易脱焊。但是想让高手在分析一下。

网友:
我这有图和图纸。

748.2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
U座的几率大些

网友:
sis 芯片很少有空焊的哟,加焊可能不行,不过精英的板确实座子出的问题较多,建意还是压压U座试试

网友:
此板U座尤其爱开焊。4楼的U座开焊与芯片组有何关系?难道SIS就是无铅的?本人加焊过一个技嘉的478,原来是压住开机,加焊后也是无CPURST,怎么解释?CPURST测量无开短,对地阻值300多

网友:
这个问题有好多地方会影响,先弄一下CPU座吧

网友:
   对, 精英的板子座子容易空焊,还有SIS的芯片组注意一下Bios,
  如果不行的话就量下信号了,

网友:
是的,ECS这样的先考虑座子

网友:
请教各位,一上电跑d0,是不是跟不跑码的故障维修一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差不多  就按照不开机来修

网友:
用灯座测U座是有空焊,但是加焊后正常,还是跑D0,无CPURST.

网友:
有没有测时钟信号。。没有时钟复位不会出来

网友:
478的主板的主板换桥值吗

网友:
引用中秋哥的狂草译文:
电池---跳帽---32.768K 晶振---5VSB---3VSB待机电压---触发开关---SB南桥---PS_ON#拉低绿线---ATX电源工作---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总线OK---cpu供电--CPU 电源好---时钟---CPUPWRGD---PLT复位---发出复位----SB南桥---CPU复位
依序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加焊下CPU坐

网友:
先有电压和时钟才有复位,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先把IO换了,在刷个BIOS
就好

网友:
----------------用假负载,测量假负载CPURST点,到上啦电阻那里,看看是否开路。如果没有开路说明是没有发出CPURST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你看清楚也,我明明说老上拉电压正常。说明我跑过线老撒。

网友:
先看各路的电压正常与否 再查时钟 然后才到复位

网友:
do桥虚焊的多,手头上也有一片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板子,开始是有一点小问题能跑码的,换过场管就变do,估计是板受热不均导致桥虚焊,上BGA烤完后能正常亮机,客户拿回去不到2天又拿回来,上电一测又do,二话没说上BGA,这次反而直接挂了,检测卡变----无代码,复位灯常亮,心想桥百分百挂了,现在只能扔一边当料板了。

网友:
还是查查IO到桥的几根LPC信号线吧。。。

网友:
我进来了,也算高手了
不知楼主是否都量齐了电压?

网友:
确实我晓得的都测完了。哎!这种样子的板子都修到好几块了。

网友:
CPU复位都没有  怎么可能跑马  估计是垃圾诊断卡吧!!!(垃圾诊断卡不跑马也会显示数字)    CPU复位是北桥发给CPU的  只有CPU得到复位信号之后才会跑马
PCIRST应该脚位量错了吧?  PCI复位电压应该只有1.6V    CPU  桥  复位 只有0.4V左右

网友:
如果出来了PCI复位  就查南桥发出的复位  复位北桥信号北桥有没有收到  北桥如果有  是否发出给CPU了    中间是否断线(空焊)

网友:
还有  CPUPWRGD都没有发出   怎么可能南桥会发出复位呢?  时序乱了吧?楼主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2011-04-08):
19楼正解。

网友:
U座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量清楚各组电压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实际就是没有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注 期待高手解析

网友:
加焊底座,刷BIOS,换I/O

网友:
看看座子是什么类型的,针的还是BGA焊接的

网友(2011-05-21):
嘿嘿,我刚刚也遇到这样的板...进论坛看了看....后来找到答案了.....U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