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子插网线蓝屏 急。。。

楼主(2010-11-28):
客户拿来装系统的,很老的机子,HP的。装完系统一切正常,一插网线就蓝屏,不插网线一切正常。各位师傅,帮帮忙,感激不尽。。。。。。。。。。。。
蓝屏

网友:
我也碰到过,最后没有解决,期待有人指点。

网友:
修到过的一个是网卡问题。一个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过,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网卡驱动正常不

网友:
硬件问题可能性大不啊,是不是驱动对不上呢?

网友:
这个遇到过是南桥问题,不管你打多少次的驱动也没有用。。是南桥虚汗等等,反正跟南桥有关系了。。。我解决了一台不知道你到时候的运气好不好,别人光网卡的问题做了一下桥。一大堆的问题出来,因为他是老机器。你还是小心的好。是在不行买个USB网卡。。。

网友:
支持楼上的~~~应为网卡故障导致蓝屏是很常见的事~~~不过我以前碰到的都是些台式机~~我直接给他们换个PCI的就正常了~~网卡经SB控制~~南桥问题有可能发生

网友:
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不,要是以前没有,肯定是驱动的事了

网友:
我一个新的映泰G31,批量拷系统的,有一台也是一接网线就蓝屏,后面换系统OK了,那板用了两个多月了,也没听说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