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0进水烧坏维修

楼主(2010-11-28):
机型:COMPAQ 510(HP采用康柏的品牌965+82801HEM)
故障现象:不开机,用维修电源测待机电流0.30A
维修过程:客户拿来就说维修站修过,要换板。拆开机器,发现待机电路有被焊接过的痕迹。有个小个的上管7326被拆了,看看驱动芯片TPS51125也被焊接过。旁边的脚有黑色的腐蚀过的状况。附近的电容电阻也有点发黑。还是先别通电了。量测待机5伏3.3伏供电端都是短路状态。再量USB的端口电阻阻值低确定南桥坏,更换南桥, 量测待机电路的对地电阻恢复到100欧左右了,把待机电路部分拆掉的配件给恢复后,直接换了一片全新TPS51125, 通电发现电流0.15A ,有时断电再通电电流会变为0.08A ,量测待机电路的5V3.3V端没有电压出来,断电量测驱动管没有异常啊。查看TPS51125的使能端的KBC_PW_ON电压没有。
       再测EC( KBC1070)在待机时+3VAL的供电竟然没有。翻看图纸,知道这+3VAL是有TPS51125的第8脚VREG3提供的。通电量测这8脚的电压为零。莫非刚换的TPS51125又坏了。别急!断电,测8脚的对地电阻为零。哦。问题 是这一电路短路了。拆掉EC后,通电,这8脚的电压上来了。量测待机电压没有,那当然没有了,这要EC提供开启才能有待机电压出来啦。订购一片,第二天给装上,通电待机电流0.04A,待机电压5V3.3V出来了。按开关接屏正常显示OK啦!

网友:
楼主 修机修的和嗑瓜子一样 顺便问问 这个机器的CPU是什么型号 我有一张这样的板子 没有U 测试不了啊

网友:
很好的例子哦!!

网友:
CPU是T32**的,具体的忘记了,这种用待机驱动芯片供EC的,进水后19伏的电压会串到低电压的电路去了。EC 比较会坏。今天客户又拿回来了,是USB 只有一个口能用。查了是另外两个U口的供电转换芯片坏了,找不到就用2A的保险丝代替了。

网友:
楼主远程学习 基地送图纸吗

网友:
远程学习的,需要图纸可以联系老师发给你

网友:
呵呵,进水的就是麻烦,有时候碰到郁闷的主板,后续维修让人头痛。

网友:
楼主 1070 是卖料板拆的吗?这个应该有程序的。

网友:
LZ  1070是买料板拆的吗?这个应该有程序的。

网友:
好的维修例子呀

网友:
这个例子真的很好,很易懂

网友:
修过机器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佩服

网友:
那EC是否有程序呀。

网友:
这EC没有程序,上面没有打点的一般没有程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机子,问题一查出来,再回头看下就会觉得很简单

网友:
楼主的功力让人佩服。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管子没有了。查到哪里就知道哪里有问题,!多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2011-07-27):
分析的很透彻,不错

网友:
lz思路很好,谢谢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