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U电源断电保护

楼主(2010-11-28):
一块梅捷AMN5GE-RL的板,不上U和假负载都能正常上电,上假负载也有VCORE,但是一上真U一通电就掉电保护了,是什么问题啊,另外测全板无复位,IDE 1脚也没电压 PS:CPU是好的哦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IC吧 如果别的元件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
上U后量过。。CPU上下管电压嘛。有些假负载电压低。一上U电压就高的情况。。

网友:
这种现象是CPU电源IC的问题 居多,换个电源IC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IC看看

网友:
首先测板子上所有供电MOS有无短路
如没有短路
可在上电后,立即端接绿线
然后测是否VCORE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