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怪事

楼主(2010-11-28):
逸彩8600GT,用mats8测试结果显示a1-a63,c1-c63通道都有错误,怎么还能正常显示,玩游戏(魔兽世界)???

确实是DOS环境问题,我用的是优盘量产成CD-ROM的dOS系统,用硬盘内的DOS测试所有显卡正常通过。

网友:
我用的GHOST光盘的dos工具箱,怎么进纯dos啊?

网友:
从网上下载一个U盘启动制作,有些是有纯DOS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用MATS 测试4个显存全部有问题,加焊过后测试还是一样!但是屏幕只是有雪花点,不知道是不是GPU的问题?如果显存全部坏的话,应该会大花吧?

网友:
我用的GHOST盘下的dos,测试所有通道都有问题,但玩魔兽世界没问题,完了一整天。
求解?????!!!!

网友:
你使用正常就正常,这个是根本。

网友:
我的也是啊,知道的说下, 显卡能正常使用,但是测试出来的所有数据位都有问题,求解啊!!是软件运行环境问题,还是mats版本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