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8725充电芯片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28):
在第一个图中可以看到MAX8725_PDS 和MAX8725_PDL这两个信号分别是控制电池供电,还是适配器供电,但是这两个信号分别是MAX8725控制,而MAX8725的供电是A\D DOCK IN,但是在电池供电供电的时候这个电压是没有的。但是MAX8725又必须有供电才能控制MAX8725_PDS 和MAX8725_PDL这两个信号(使MAX8725_PDS为高电平,MAX8725_PDL为低电平)这样才能使PQ7101导能。
请高人指点,小弟不是太明白

网友:
p沟道的管是低电平导通,没有适配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低电平,MAX8725_PDL不就可以导通了吗

网友:
AD DOCKIN不是供电吧 应该是AC检测,供电应该是CHG SOURSE 。电池状态下就从放电管的体二极管供给8725。
没看到整图。从切图上看大概是这么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