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累累的英伟达6800GTS治好了外伤却有奇怪的内伤,终极法治好了奇怪问题

楼主(2010-11-28):
月初从一捡垃圾老头手里用20米买来一张6800GTS的PCI-E显卡,拿在手里蛮重的,仔细看遍卡全身,偶滴天呐,卡全身大大小小掉了几十个零件,由二极管三极管,电阻和电容,电容到好办,电阻,三极管难判断,先看看卡的写真。

网友:
电容好办,基本随便上,看体积大小。续流二极管也好办,三只脚的要判断是普通三极管还是场管,根据外围电路进行判断。接下去是判断电阻,根据外围电路一般选择1K--10K之间进行试验,如果是IC周边的可查看PDF资料,通过断断续续的3天,终于把外伤治愈了。上机测试,期待的顺利跑马和”滴“声同时伴随着清晰的无杂质的画面出现了,顺利进入系统。接下去跑3D测试,在跑3D的过程中会无规律的出现黑屏现象,黑屏时间一般在1秒至3秒,一会亮一会儿黑屏,晕S掉。难道我选择的电阻和三极管有错误?对选择的电阻用不同的阻值进行试验,没有结果。黑屏的时候,GPU,显存等供电很正常。此后进入几天的思考中。。。。。。。。。。。。。通过不断的各种修理和排除法终于解决了,我先留个悬念,各位会从哪几方面来思考。答案在30楼揭晓,与大家共享。

网友:
楼上兄弟,下手太快了吧,我还没写完呢,答案后续揭晓。

网友:
怎么治好的,怎么没有过程??????????

网友:
30楼还早,我也码一楼,期待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这样的水平,到楼主的程度估计什么都会修了。

网友:
来码个楼,来基地半个月了,下个星期应该要学显卡了,先看看!!

网友:
黑屏一般都是GPU的问题  你是不是加焊的

网友:
我也过来加一层,楼主别再卖关子了啊,再卖,就都来顶贴了啊!

网友:
怎么才9楼???

菜鸟等答案。

网友:
1。温度可能过高,保护了,黑了。
2。GPU显存或总线部分虚焊、显存虚焊或坏了,8个显存的卡坏几个位正常使用没大问题,跑3D可能会贴错图黑屏。
3。供电6PIN中间有个脚用来拉低电平来检测是否有接6PIN,接触不好就会出问题。或显卡功耗大电源供应不来。
4。想不到了。。。

网友:
不知等多久才等到30楼啊``````

网友:
我猜想大概是GPU和显存之间的AD线问题,PCB划伤有短路

网友:
GPU虚焊?散热不良?还是供电不足?

网友:
LZ这样的都能修好!真是牛啊!

网友:
估计是被“超频、开管”了。

网友:
刷新显卡BIOS么?

网友:
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要不就是没接外接供电,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
快30楼了。。。。
试过电容值有些少出入跑3D会黑屏,每个电容拆下检查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洗洗干净先    加楼

网友:
30楼来了`````快点讲解啊

网友:
等30楼不容易哦。我也来盖一层

网友:
盖楼等看结果,快快等结果。

网友:
我也加一楼期待啊,接口的事吧

网友:
盖楼等看结果来了

网友:
楼盖好等结果咯。

网友:
我也来码一楼,期待楼主说明下啊

网友:
大家的思路也差不多,但更多的只是等结果。既然搞修理,多动动脑

网友:
我也和大家一样想法,跑3D会出现黑屏,首先想到的是GPU有虚焊,很彻底的加焊了,故障依旧。这时我只想到是GPU核心有问题了,看来是没辙了。仔细想来,BIOS是否刷一个看看,于是找了个6800GS的BIOS刷入,跑3D时还是会出现相同的问题。摸着下巴思考中。。。。。。。。。用在2D时没有问题,用3D时频率发生变化,硬件也加速,但是供电没有问题,是不是刷入不分频的BIOS会不会好点,于是刷一个6800XT的BIOS,上机跑3D,呵呵,猜猜怎么着,竟然不黑屏了,通过两天的游戏,不再出现黑屏现象了,大家不要以为降频会好,这样修理我也试验了,还是会出现黑屏现象,不是频率的高低问题。结果就是:使用没有激活2D和3D分频的BIOS解决了这卡跑3D间歇黑屏问题。

网友(点评):
黑屏时死机了没?fps停滞了没?

网友:
好利索的身手,兄弟真不错啊!

网友:
6800时代23D分频已经很成熟了,难道是供电跟不上。

网友:
楼主修显卡的技术很棒,谢谢指导。我原以为是你加焊后修好的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显卡维修呢,学习了。

网友:
楼主强人,分析问题很厉害

网友:
我会是几楼呢

网友:
原来是供电跟不上

网友:
咱也盖一层.手里正好有个此现象的6600..加焊重做都无果..当料板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