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英雄帖,谁能在4500元以下价位再找比CF150性能更好的BGA出来,就免费送他一台

楼主(2010-11-28):
不管是DIY的,还是别的厂家量产的,都可以,但是不满足以下条件,就不要拿出来了

1:机械部分是机床精加工,可以前后上下精细调节,并且外观做了氧化黑或氧化银处理
2:钣金是数控冲床冲出来的孔位,用角磨机挖的就不要摆出来
3:风嘴是用不锈铁线切割,激光焊接,永远不会生锈,尺寸公差不超过10厘
4:发热丝保证是定制进口的丝,表面进行过绝缘氧化处理
5:是3温区,下风温区必须是可以手调升降的
6:测温线必须是美国欧米茄的
-------------------------------------------------------------------------------------------------------
当然加工或者选材做到比上面列出来的要好那更是可以的。
做好了,列个材料清单,我们可以回收。大家也可以比对去做DIY。

------------------------------------------------------------------------
帖子是我们工厂的工程师发的,刚发出来,我看到,并且我们几个人也商量到这个帖子是否太强势的问题。
但这个帖子的目的,如2楼我们工程师所说,有些会员总是拿一些PS的很漂亮的机器来做比较,实在是很难接受。也有会员提出的帖子中我看到了1个视频,是某某机型焊接视频,竟然拿有铅板子,说是无铅做焊接演示。买了这种产品,后悔都来不及。我们这个帖子发出,就是强势的向一些不熟悉这种产品的用户的一个宣传,告诉大家不要只看外表,不重内涵。
       在这里给老会员们知会一下,大家都熟悉也了解我们,虽然这个宣传是有些强势,虽然广告意味很重,但是通过这个帖子告诉大家选择产品的慎重,选择我们的产品也好、选择国内其他几家工厂的产品也好,总比选择那些虚假宣传的产品要好的多。不客气的来讲,这也是一件善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还请口下留情,继续打酱油~ 谢谢   --     新照不轩

网友:
哥们` 大家都知道基地的 返修台很正点.但是也不必要像你这般废话广告吧```
  什么都是指定的 那还说DIY也OK
我以为你是要比性能...   人家厂商为的是赚钱  基地为的是普及  出发目的点不一样
  这怎么比?  除非是奔你那4500的 150。  但是重新改版 为了150 不值..

网友(点评):
我这不是打广告哈,,是因为这几天老有人拿一些照片角度很好,PS得很漂亮的山寨机到处在我们群里推广,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被外表所蒙蔽,比一比内涵,比一比真功夫。

网友:
大家也真是,怕CF150不好,就买CF360或CF360T,好价格才有好产品,当然CF150也应该不错的。

网友:
chinafix的努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特别是这次的CF150。行程一个很有效果的性价比。
建议楼主多拍一些实地图片以及一些现场操作图片做宣传。
其他发黑技术以及数控操作等,如有一些技术性测试数据以及老化测试效果数据也是同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老大 这种帖子还是不要发了吧

网友:
对了 基地BGAqq群是多少

我刚买了台150  还没加群呢

网友:
如果2000元的能搞出来  肯定能通杀BGA市场   希望继续努力

网友(点评):
我还希望2000元能做台法拉利出来,这种想法实际吗?不信你可以去尝试买些东西回来自己做看看成本大概去到哪里

网友:
我支持基地,在这里应该不会存在欺骗吧

网友(点评):
基了从07年到现在,一直在看着他成长,应该没什么问题。即使日后真的有什么缺陷,基地也会想办法以最低成本解决的。

网友:
说实在话,买150都在犹豫的话,自己就手动两大炮得了.群里确实有很多BGA广告,性能,质量,售后都是空话.
  如果能把 第3温曲的发红的发热管换成不红的就跟好了. 红得有点害怕.

网友:
我买回来放在那里都已经买了一台,其实我是不怎么用得上的,在这之前我也看过好多返修台,也想过DIY,最后还是选择了买一台成品,其它的牌子吧,只有一个字会吹,但基地是实实在在的。当然后面也有强大的技术。道理很简单,做生意嘛,赚钱是应该的,但问题是那东西值不值。返修台这类东西技术性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