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19AN

楼主(2010-11-28):
清华同方T19AN屏坏了,图片如,谁见过?三星ltm190m2-l01屏,清华同方T19AN的液晶,接信号,由白屏慢慢变正常(但屏还是发白)并花屏的痕迹,移动鼠标,会有小圈圈的痕迹跟着走,谁能修呀

网友:
还有一个HP w1907故障正好相反,上半部三分之一坏。下半部三分之二正常。如图,一直求助中。看看修能修好?

网友:
用通用点一下,如果故障没有消除说明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一般的屏有三片门电路控制芯片GATE IC,其中一片出了问题,就会像楼主的现象一样,屏的1/3有问题

网友:
是屏本身坏了,,估计没有救了

网友:
屏问题啊  拆开测看是不有断线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那块坏了?谁修好过呀?有没有修好过的?

网友:
在线先等待,求助中?

网友:
每天在线求助中?

网友:
真不敢相信,网上竟然没有人会修这种故障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