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不开机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28):
今天接到山东一个朋友发来的旭日410M的板子一片,朋友说在当地的维修部门找了两家都没有搞好。说让我试试看是不是可以修好。既然答应下朋友了就硬着头皮修吧。还好手里有图纸和点位,检测起来省事多了!首先,裸板测试。没有大短路的地方,仔细看主板好多地方都动过了,就不一一细说了。通电测试,没有待机电流,同时也没有发现待机3 5V电压。只好先修这里了。打开图纸,找到3 5V的PWM控制IC PU2 MAX8734 再来个清晰的大图 测试20PIN 19V  25PIN 3.3V 18PIN 5V 都正常。3PIN 4PIN ON信号5V 也正常。8品REF也正常。28PIN 14PIN的BST电压用示波器却是是个跳变的很怪的信号。仔细测试芯片各脚阻值也基本正常,只好先换个IC试试了换完了测试 涛声依旧!一时陷入困境,没有头绪了。后来想要不测试一下MOS有没有穿了的吧。一测不要紧,吓我一跳啊。PQ11尽然倒置了啊, 将PQ11焊好,3 5V顺利产生了,没有上U开机电流可以到0.2左右。找来U上电试试,妈啊。竟然大短路了。电流一下子就干到5A了啊。断电测试VCORE有一上管挂了, 直接将IC 和MOS管一起换掉,再通电,电流到0.5左右不动了,测试LPC没有波形。 看来是U没有工作啊。现在VCORE正常了就要查时钟和复位了。这我先测试了一下CPURST# 低电平。 南桥的PLTRST# 低电平。 再往前面查 DELAY_VR_PWRGOOD   PWROK   ICH_PWROK这个几个信号都正常了,那南桥为什么不发出复位信号呢?忽然想到我还没有测试时钟呢! 测试时钟的所有供电脚都正常。测试晶振Y2的两脚都是3.3V的电压 根本看不到一点的波形,这个就是怪了。断电打两个脚位的阻值再220左右,在直接打两个脚,尽然是通的。 哈哈,这里应该就是问题所在吧?找到料板,换了个Y2 上电开机 电流上到0.9左右 再断电,加上内存条。外接正常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啊,有图纸就是好办可惜大家都不告诉我那里有下

网友:
图文并茂,LZ说得很好,可惜我想自学笔记本却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lz牛啊,实在没您这个耐心,也没您这个技术。

网友:
时序的重要性

网友:
看过之后真的受益非浅,楼主厉害。

网友:
汗死、时钟晶振两脚竟然直接短接了。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
学习啦技术一流  静下心来修

网友:
晶振坏的修过几台,都是不起振的,象这种两个脚短路的这是第二次看到,都是在帖子里看到的,维修中还没遇见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很好的案例,对新手很有用。

网友:
思路真好!LZ心很细!不过LZ测CPURST#和PLTRST#应该是看它有没跳变才有用吧?光测其低电平好象没什么用吧?

网友: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好啊。学习啦

网友:
高手出马 一个顶我俩呀 !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啊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8734芯片各脚阻值  是多少呀?

网友:
好麻烦的维修啊,我看的都有点晕。不过还是非常佩服楼主的

网友:
修机有时候是很熬人的。结果是好的,也算是有收获

网友:
神马,太佩服你这样的大师了,各供电信号都知道。

网友:
掌握时序修机就快多了

网友:
lz的思路佩服

网友(2011-03-06):
lz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

网友(2011-04-20):
楼主功力很深厚,分析思路也很清晰,人家拿到两个地方都修不好的板子,到你手里感觉这么简单,呵呵

网友(2011-07-07):
我有一个这个机型的,加电到0。32就上不去了,????,测3V 5V 有的,无CPU供电,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2012-05-28):
为什么南桥晶振短路还可以开机了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