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L17B加电白屏有横线 逐渐黑屏

楼主(2010-11-28):
第一次接触液晶维修,朋友的一台联想LXB-L17B液晶显示器,不接信号线加电,白屏有均匀的三条横线,然后逐渐变黑,接上信号线时,隐隐约约好像能看见点图像。哪位高手看看,我应该从哪里入手维修?

2003年产,屏是BOEhydis的,型号HT17E12-200,MADE IN KOREA,序列号:QBA03720011089209。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故障是不是屏的通病,还有没有救?

今天闲来无事,把显示器拆了,无意中发现了故障点。拆开屏加电想看看电路情况时,无意中手碰到了连接屏电路与屏玻璃基板的软排线,显示画面居然好了,最后确认是软排线与玻璃基板接触不好,只是不知如何处理,最后在软排线上压了两层胶布凑合着用,具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故障如图所示:

网友:
用驱动板点下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通病来的,屏坏了

网友:
多是屏坏,用通用驱动板点下看看。

网友:
屏坏了,京东方的屏吧

网友:
屏问题 可以拆屏下来飞线 一般可以飞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看看屏电路有的修没

网友:
横线可能不好搞,慢慢变黑屏倒可能是屏线的接头出现氧化或接触不良了。拿块橡皮把接头擦亮再试试看。我碰到过几台联想都是这个问题,都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毛病,和我修过的一张屏的现象差不多

网友:
故障已修复,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屏的DC-DC電源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电源的问题,是屏线接触不好,手指压着就好了,放开又不行了

网友:
换个屏线吧。或把屏线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屏线是粘上去的,没法擦啊,怕揭下来就彻底粘不上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灯管已确认无问题,只要屏线压住,接触良好,显示画面始终非常正常!

网友:
不行就一根线一根线的去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