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就是没有+5VSB

楼主(2010-11-28):
串灯泡上电试机,灯泡一亮即灭,300V正常,C3866用C5027代换,辅助电路中的电阻全都正常,待机测得C5027集电极300V,基极电压大概是0V,发射极0V, 初级线圈300V,反馈线圈0V,C1815换新的,变压器也换过了,但是仍然没有+5VSB和到TL494第12脚的的电压。
会是电容的问题吗?里面的两个0.1UF的无极性电容也拆出来量过,充放电和容量好像也正常。
还会有什么地方能影响到呢?谢谢了。

网友:
C3866用C5027 代换  这样代换能行么?有过成功的经验么?

网友:
很明显是3866基极接到300V的电阻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换的,不过要做好绝缘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V的电压经过660K和1.5K电阻分压加到C5027基极,得到的是0.6V左右,在用1000V档测量时大概为0V,这应该正常吧。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和电阻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0.6V是正常,如果没有起振检查反馈和控制电路,也有可能变压器线间短路引起不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牛X,用1000V测B极,你不会用2V测啊

网友:
光耦换过吗,光耦性能下降也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光耦是换了一个旧的上去,不知道怎么样测试好坏呢?

网友:
你这问题光耦坏的可能性很小,你最好查查启动电阻

网友:
烧C4866的,查了外围没问题很多都是变压器问题,碰到不少,注意1N4148

网友:
换个变压器试一下

网友:
正常应该不是0.6V , 应为负压或小于0.6V ,这样才能起振的,  如果为0V.  可能为启动电阻开路

或者是反贵, 保护电路动作, 将VB 的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