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新bios命令N卡

楼主(2010-11-28):
1.确认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通过启动盘进入到纯DOS环境下,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nvflash -c”,测试显卡BIOS所使用的ROM类型。如果刷新程序支持显卡的ROM芯片,则会列出该芯片的详细信息,反之则出现错误提示。
  小提示: nvflash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f :将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写入显卡的ROM芯片中,然后进行校验

    -b :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以“filename”的名字保存

    -k :从显卡的ROM芯片中读取BIOS,并与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比较

    -c:检测显卡ROM芯片是否支持刷新

    -h:BIOS升级完成后重启机器

    -?:获取刷新程序的详细说明,包括命令行参数、支持的ROM芯片等

  2.备份当前BIOS

  备份BIOS的参数是“b”,其命令格式是“nvflash cb ”,即备份显卡BIOS,并存为“filename”文件。此外,备份BIOS的工作还可以事先在Windows下完成,即通过NVIDIA BIOS Editor这个软件进行备份。

  3.刷新BIOS过程

  完成备份工作以后,再输入“nvflash cf ”即可将新的BIOS写到ROM芯片中。刷新过程中,屏幕会有所抖动,并变黑,持续时间在10秒左右。如果再次回到DOS界面,那么刷新成功了。

  要特别注意的是,刷新过程中千万不能断电或者中断。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机会的话试下

网友:
常用的语句是:
nvflash.exe    (显示所有的命令)
nvflash.exe -c 或nvflash--list 检查GPU有无挂。
nvflash.exe 0 XXX.rom/.bin普通刷
nvflash.exe -b 0 XXX.rom 备份
nvflash.exe -5 -6 0 XXX.rom/bin 强刷
0是指显卡当前ID,如果用nvidia的集显或PCI显带着刷的话就要改成1了,或用nvflash.exe --list 指令也会明确指出各个N卡的ID号。
而且刷新过程中我没发现过会黑屏或抖动之类的情况,就键盘几个灯轮流闪几下。

网友:
楼上能提供刷新工具软件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上百度输入nvflash,找个可靠的网站一下就可以。准备的平台:一个FAT32的分区,一个DOS工具箱。如没有FAT32分区,就要下一个支持NTFS的工具箱,如POWERDOS等。

网友:
只要有脚本文件,命令格式可以随意改变

网友:
请问N卡也可以用.BIN后缀的格式刷BIOS么?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都 看不懂..............555555

网友(2017-07-28):
不知现在最新的版本是多少,有知道的朋友发上来共享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