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新bios命令A卡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0-11-28):
刷新ATi显卡BIOS

  1.ATi显卡BIOS常规刷新方法

  (1)先备份当前显卡的BIOS。启动机器进入纯DOS环境,并进入C盘下的BIOS文件夹。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lashrom.exe Cs 0 backup.rom”,按Enter键之后,便可将当前显卡的BIOS信息备份到BIOS文件夹中,并命名为“backup.rom”。

  注意,在输入上述命令时,“Flashrom.exe”与“-s”之间有一个空格;“-s”与“0”之间也有一空格,此处的0为数字0而不亲帜窸,它表示系统中显卡的编号,即指AGP显卡;0与Backup.rom之间也有一空格。

  (2)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Flashrom Cp 0 newbios.rom”(“newbios.rom”为升级的BIOS文件名),按Enter键之后,程序便会将新BIOS写入当前显卡的BIOS芯片之中。等待数秒之后,如果发现没有出现错误信息则可以重新启动电脑了。

小提示:Flashrom和各种命令参数配合使用时,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

    -p :向显卡ROM芯片中写入名为“filename”的BIOS文件,而num表示系统中其中一个显卡的编号

    -s :对系统中第块显卡ROM芯片中的BIOS文件进行备份,并命名为“filename”

    -i:显示ATi显卡的参数信息

  2.根据实际情况加入刷新命令参数

  (1)通过“-f”参数进行强制刷新

  Flashrom在刷新显卡BIOS时会检查新BIOS的SSID(BIOS及设备ID),如果发现新BIOS的ID与显卡本身的ID不符,则会拒绝刷新并给出警告信息——提示如果要强制刷新,则需要加入“-f”参数。

  如果确认新BIOS文件支持当前的显卡,则可以在刷新时输入“Flashrom -p -f 0 newbios.rom”,然后按Enter键执行。注意“-f”与“-p”、“0”之间都有一个空格。

  (2)加入“-atmel”或“-sst”参数

  对于一些采用mBGA封装显存的显卡,如果加了“-f”参数还是无法刷新,那就要注意:如果显卡的BIOS芯片是ATM公司的,则要在命令中加上“-atmel”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Catmel 0 newbios.rom”;如果是SST公司的就加上“ Csst”参数,也就是“Flashrom -p -f -sst 0 newbios.rom” 或“Flashrom -p 0 newbios.rom -f Csst”。

附:也可以用RivaTuner来备份,步骤如下:

1、安装RivaTuner后运行,让它检测到显卡,然后关闭。

2、点击 windows 工具栏的“开始”-“运行”-“浏览”,然后指向RivaTuner安装目录中的 RivaTuner.exe 文件,在最后面加上 /BI(注:/BI 前面要加上一个空格)。

3、点击确定后,RivaTuner就会从显卡BIOS文件读取出来,保存在安装目录中。

4、进入RivaTuner的安装目录找到“ *.rom” 文件,就是显卡的BIOS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介绍命令使用,能上传显卡刷新工具程序吗?

网友:
这个贴子好像早就发过了吧

网友:
值得学习,拿去学习了!

网友:
谢谢,收藏了.直接复制怎么这么多乱符啊

网友:
群主你能把 那两个ati工具发出来看看么 我正在找 就是没有找到好用的!!郁闷当中!!

网友:
最后那个方法真的不错,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