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显卡BIOS

楼主(2010-11-28):
方法一:下载nvflash或wfflash,放在任一硬盘分区,重启进入纯DOS状态,找到nvflash或wfflash所在分区,运行以下命令:
nvflash -b xxx.rom

wfflash xxx.rom
稍等片刻就可备份显卡的BIOS文件在所在的盘(注:xxx为文件名)。
方法二:可以用RivaTuner来备份,步骤如下:
1、安装RivaTuner后运行,让它检测到显卡,然后关闭。
2、点击 windows 工具栏的“开始”-“运行”-“浏览”,然后指向RivaTuner安装目录中的 RivaTuner.exe 文件,在最后面加上 /BI(注:/BI 前面要加上一个空格)。
3、点击确定后,RivaTuner就会从显卡BIOS文件读取出来,保存在安装目录中。
4、进入RivaTuner的安装目录找到“ *.rom” 文件,就是显卡的BIOS文件。

网友:
T卡,有什么软件可以备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