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东芝机器做不进系统怪的很

楼主(2010-11-28):
有一东芝机器做不进系统怪的很,只认本机的配件和光盘,用自己原来的光盘有时能进PE,但找不到硬盘,用分区工具它不支持,不往下走,用别的光驱插上去都不读盘,用它自己的光驱放上别的光盘也不读,用U盘做就不从U盘启动,换硬盘做也不行,换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ST再装上机器也是不认,网刻也是不行,做系统 的方法都 做遍了,郁闷中。。。。。。期待高手

网友:
东芝什么型号?

网友:
就是东芝什么型号
估计是你BIOS中硬盘模式没调吧

网友:
怀疑过南桥吗

网友:
看看启动向。还有硬盘模式,你肯定没有把启动向调对

网友:
应该是BIOS里面有硬盘方面的设置吧

网友:
我修到过HP520的,问题类似,换北桥OK的

网友:
是不是模式没改呀,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说了这么多只是说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认硬盘。一是BIOS设置,二是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南桥打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按楼主的表白应该是老机器吧?光驱老化没?装过安装版的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如果是老机器这种情况很正常,光驱不好使,也不支持外置光驱和设备。有光驱的话换个光驱,换分驱格式试试。

网友:
大家好,今日早上一上班就把这块主板放到BGA上拆下南桥 换了一个全新的DBM南桥.装上机,上电开机 正常。进BIOS设置 再设置启动项 保存退出。重启后到这里就不动了,按上下左右键能听到敲键声,但就是屏上没有什么变化,敲什么键都不起作用。 死在这里了。我想可能是硬盘坏了,在这里走不下去了,就拔掉原机上的硬盘,再开机就是这样的一串乱码, 这一串乱码我也没有看清是什么?就死到这里了。我把我的自己的一块硬盘换上去试试,开机后就是这样子的, 死到这里了,我突然想到前面修过的机器有过这样的怪故障是CPU坏了性能不良。我就换了一个1.5的CPU上去,他的是1.6,开机后很顺利,从光驱启动了 光驱启动后 再往下走 这个过程很慢,有时提示过不去,把光盘退出再放进去,又可以往下走。 求神保佑终于到这里来了, 到这地步花时56分钟,到了桌面好多程序都不正常,用驱动精灵网卡装不上不可用,用USB网卡,驱动打不上,说是Windos少什么文件,没有办法启动,装不上网卡驱动精灵也无能了, 我又想试试用GHOST来一下,重启后放上光盘, 启动后 再重启后在这里不动了再换光盘, 这是他本人带的本机带的。重启后 进到PE,按第一安装XP到C盘不管用,没有反应?PE可以进去。但无法操作,安装不了。。。。。。。。求解!!!!!!

网友:
时间错误~东芝那个是用PAGE UP/PAGE DOWN 设置的~

网友:
请有实力的维修专家回帖   谢谢!!!等待中。。。。。。。。。

网友:
就是一个字呀晕

网友:
会不会是密码芯片?

网友:
赞同楼上几位大哥说的,刷BIOS,查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内存试试啊?

网友:
恩   无解啊  。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现在不是已经进系统了吗,你把GHOST 文件拷贝到硬盘上,然后再装一个DOS工具箱,开机选择进入DOS在这里面手动用GHOST安装

网友:
以前的一个同学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他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别的机器上做的 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好

网友:
期待lz的维修结果

网友:
不换个内存试试 不行吗 就不好说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咯!或许就是硬盘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