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0-11-28):
今天接到一块坏板,加电不显示,查各块供电全无,电源供电到MOS管处均有,查MOS管控制脚处均为低电平,顺着此线路跑线找到一个9202控制芯片,查第二脚为控制脚应为高电平输出,实际只有0.45v,判断此芯片损坏,更换相同型号,故障排除。

网友:
怎么顺着跑的。。。

网友:
说真的,跑电路不好跑的

网友:
顺着MOS管的栅极到控制芯片的输出脚查通断。

网友:
我老是跑岔路 怎么办

网友:
一般用万用表二极管档跑通断,很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学到一招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慢慢学习,积累经验,凡事都有个过程,查通断是最好的跑线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有基本的理论基础

网友:
你们说的mos管,是不是指的是场管啊?

网友:
真他娘的该好好学习学习咯我可不想当主板杀手

网友:
这个芯片常坏的嘛,

网友:
高手,活干得干净利索,俺今天也遇到一个不开机的故障,直接告诉客人:我修不了!

网友:
食而无味,没有“营养”。

网友:
     具体的思路  应该写下来  我们以后也会 学习下

网友:
应该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我遇过一次是CMOS底座开裂,用塑料扎丝扎紧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说的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