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跑38

楼主(2010-11-28):
SONY待机正常,一按开机键,数码卡路到38不动,初步是怀疑内存有问题,换了几条还是一样,然后就测量内存的条件,测得MAX1845 出来的一个电感为2.5V,别一个为1.46,2.5是给内存供电的,但看MAX1845的PDF资料,说,1845会出来一个2.5,一个1.8,说明1.8给拉低了。。拆1.8的滤波电容,还是一样,再换1845,还是一样。。。现在真的没思路了。。。请大虾们指引思路!!!!!!!!!!!

网友:
看图纸跑线路,看电压为什么变低了

网友:
索尼的啊。。电压 -跑得多少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楼主,也许那个1.46是正常的哦。
   如果电压都不正常的话,不会跑到38的。

网友:
电压1.8V也是桥的供电,翘起电感看看是是前级还是后级,不行的话烧一家伙,看看结果是什么。

网友:
看显卡是不是虚焊了,我修过一个索尼就是跑38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38好像是过了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和南桥容易出问题。其他想说的楼上都说了

网友:
有图什么都好说了

网友:
跑38是内存不过,量一内存座下没发现问题就换北桥

网友:
就是这个机,操,上次没搞定,开始不亮,按北桥可以亮,加焊不行,再按显卡亮了,加焊还是不行,换北桥不行,换回原来的北桥还是跑38,没思路了,显卡重置了,显存也搞了,CPU坐子也加焊了,也没图,还一样,跑38就是这块板,ATI9200的显卡,845PM的北桥,换显卡看看,不要动北桥,显卡和南桥,建议先搞下南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38 是档在外设。先刷BIOS。在查USB  48M ,拆下声卡。最后不行,做个南桥,应该会好。LZ最后的结果告诉我下。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说呀

网友:
富士康代工的,版号是?

网友:
先刷一下BIOS不好就换北桥吧

网友:
查查1845的反馈电路。

网友:
正在修这块板子,同样故障跑到38,偶尔还能跑到4A,4A时屏无显但外接花,换了好几片显卡均无果,继续研究中。。。

网友(2010-12-29):
我的有时能开机但是有时候跑38    起初是电流上到0.4叫掉电了 但是还能加电 后来连续按几次开关 就不掉了  掉电的时候显卡的电压起不来   南桥加热不行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内存在边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问题,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貌似是显卡

网友:
内存的主供电要是2.5,通讯电压应该1.25;如.果主供电1.8,通讯供电为0.9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先维修显卡供电吧

网友:
就是 显卡 问题  是PCB 断线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块啊不亮机的

网友:
你先断开后级,看是后级把电压给拉低了  还是本身芯片输出不正常   如果是芯片输出不正常 你主要查看 1.8V的反馈

网友:
这机器我都没接 之前修过没修好 但觉得15楼的有道理

网友:
查下SPD供电看看吧,这个问题最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