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ONK70ZPF能用K3568代替吗

楼主(2010-11-28):
我代替上以后,听到里边呲呲响是不是这个管子的问题呢,我显示器是AOC912SW
显示器

网友:
能不能说明白点啊

网友:
楼主型号打错了? 应该是P10NK70ZFP (STP10NK70ZFP)吧!!

网友:
就是液晶显示器电压板上的开关管,PLONK 70ZPF坏了,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代换,有一个K3568的管子,能不能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