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南桥过热问题

楼主(2010-11-28):
测了下南桥没有虚旱,北桥也没有问题,没加电处于待机装为什么南桥烫手,跟周围元件有关系吗?我测量下 周围也没有短路问题或是南桥自身短路?能起了机不显示,有时钟有南桥复位信号,对地阻值正常,电源也是正常。请大虾看看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不通电南桥就发热吗 基本上可以判定南桥挂了

网友:
摘掉网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种情况是网卡引起的吗?网卡一般能引起什么毛病呀?

网友:
外接设备都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像这个样子 不是那个元件短路引起的发热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显示,很烫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卡会引起

网友:
但是一般都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像南桥坏了,但也能显示南桥的复位 对地阻值 时钟可能正常

网友:
1.你开机打下显卡的供电,要是没   你把显卡供电修好了   就不烫了
2.南北桥之间有个场馆,性能不良导致南桥发烫
(通电时间别太长  ,不然你修好了   南桥就挂了,)

网友:
主板有背雷击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啊,供电全正常。可能南桥自身短路 但为什么测不出来呀
真种情况 没有见过  南桥自身有毛病可能是不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
南桥上面有个3055的管子1.5V电压对不对 不对南桥就可能发烫 以前碰到过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个管子长的什么样子的,待机就能出现1.5V吗?

网友:
在通电的状态下才能出来1.5V 不过不要通电太久 不然就把南桥给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了 我测下看

网友:
楼主真利害,不知道这个"测了下南桥没有虚旱,北桥也没有问题"是怎么测的?一直很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没发现南桥上面有个305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