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73代换问题

楼主(2010-11-29):
今天修了块775针的板子,内存供电不正常,后查出是8脚ICAT9173的问题
  手上无此芯片请问可用什么代用?用RT9173试过不行

网友:
W83310=RT9173=AT9173EG
还有几个可以代的
如果换了还是不行的
问题应该在别的地方
楼主再查查

网友:
没看出at9173和rt9173有什么区别,楼主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