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不跑码!

楼主(2010-11-29):
一块NF4-AM2主板,有时开机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A,按一下复位键就正常,不跑码的时候按关机键关机比正常跑码的时间要长。请问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桥空焊了,加焊一下

网友:
AMD的CPU不好使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点开关针上电后,要等好长时间它自动跑码开机了。呵呵
建议换一个CPU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