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本本T42光驱老动弹出

楼主(2010-11-29):
IBM老本本T42光驱老动弹出,不定时,有时一小时都不会谈,有时几分钟一次连弹,和系统无关,BIOS下也会弹,系统重做没用,光驱禁用无效,
这是板子问题还是光驱问题

网友(2011-01-09):
应该是光驱问题吧
把光驱拿下来换其他电脑上试试

网友:
先换掉光驱   再去看主板

网友:
光驱问题,本人亲自测试过,好像是光驱内部的一个检测开关出现问题了

网友(2011-02-08):
先整个好的光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