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上CPU过几秒断电

楼主(2010-11-29):
查S无电压,场管好的,南桥加焊过,怀疑短路造成的S无电压?

网友:
量主板所有的地方有没短路,量是否有电压没出来,还有散热问题等

网友:
短无短路,用万用表可以量出来啊。

网友:
南桥短路了应该很烫吧
把桥散热片下了用手摸下

网友:
南桥短路应该很烫的,而且3.3V电压也没有,再仔细查其它的!

网友:
这种板子 那两个管子坏了 就时这情况

网友:
S端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s端对地545

网友(点评):
通往南桥的那些电容都有电压,除了和S相连的那个

网友:
如果桥没坏的情况下  除了已经标出S级的那个管 还有个管的电压正常的话 应该是电源IC出了问题或是说CPU供电问题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 是电源IC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