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打印机打印全黑,告急!

楼主(2010-11-29):
我有个hp1020的打印机,有时候打印时候会打印正常黑色纸,有时候有好了,硒鼓已经换过了。吃不准哪里出了问题!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打印机打印
打印机

网友:
里面漏粉没有? 以前也遇到把鼓心拆下 重装就好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3247-1-1.html
不知道和你的问题是不是一样,我是换了激光器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CANON 2900 和楼主形容的情况一样,换硒鼓,也没用A4纸全版黑色,但还能看清测试页的字,也怀凝是激光器,但无配件,机子已放手中一年有余了。

网友:
好象是消电不好,不是专业的也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了,反正全黑和全白是两个地方消电不好。重点检查和硒鼓接触的几个触点,记得高压板上好象有两个弹簧也是管消电的

网友:
把激光器清洁一下,不行就换了,再一个就是鼓的充电棍不充电导致全黑,都试试

网友:
打开看看电源板

网友:
充电辊,消电辊,激光器都可能导致此问题,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可以排除充电辊了。
你可以再看看消电辊,消电辊在机器内壁上。再可以清洁激光器看看。

网友:
能够打出东西,说明激光器是好的,打出黒版,说明问题和充电有关系,换过硒鼓,说明问题不在充电辊上,拆开机器,在后面有一条红色的线,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实在不行换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上有虚焊了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在电源板后面,有一根弹簧,连着一个电极,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