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分区用法

楼主(2010-11-29):
我用PQ分区过后显示还有7.8M未分配是怎么回事呀,各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那就从新分啊。或者不用分啊

网友:
就是你用WINDOWS安装盘分也会有8M分不了的,这个没影响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可就是分不了那点,不过对整个系统没有影响,正常的用。

网友:
进PE用PM分

网友:
是这样的   我记得分区也是要占硬盘空间的  可能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先分也是一样啊。不分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上面几位说的在理,还有一种情况会出来这样子,你分的时候,用鼠标点,不要按回车,就不会有一点点分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DM就不会有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看来只有用其它的分区工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那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是这样的哟、谢了

网友:
楼主,试试调节系统盘的容量大小,看看那7.8M是在系统盘的前面还是在后面,在前面的话就把释放前的容量搞成 0。00      应该就没了,,在后面就把释放后的容量搞成0。00
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未划分空间这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感觉我用pq的时候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呵呵

网友:
你是用键盘分的区吧 用鼠标点就不会这样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C盘前面有7.8K不能分,如果进PE用PM分就没有!

网友:
小分区在硬盘的开头部分,用diskgen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事,Win7的话还有100M的呢

网友:
不大的话分不分都无所谓的,楼主的是新硬盘吗?不是新硬盘的话就删除所有分区后变成未使用后再分。

网友:
用PQ分一般都有剩余容量。用鼠标不好使啊!只能用键盘操作。可能是版本问题吧。

网友:
分区最好用DM,用PQ容易出错

网友:
7M      这么在乎啊   要是我  70M 都不管     别太在意了

网友(2011-01-26):
不耽误做系统 也可正常使用 不要管他了

网友:
进PE用PM把它合并

网友(2011-05-29):
我还没用过PQ呢都是一键搞定,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7M 系统预留 估计是MBR 的预留 !直接无视即可!

网友:
正常吧,这都不会影响到其它东西

网友:
那个分区是很简单的,在百度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