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谁见过,用什么转接头

楼主(2010-11-29):
(图片)

网友:
台式机的显卡,高清接口的

网友:
没见过,估计不能兼容模拟信号吧,要同时兼容模拟和数字信号就有转换头

网友:
只有一个DVI接口的,要是你的显示器有DVI接口,找个线接上就可以了用了,如果没有的话,弄个DVI转VGA的转接头,

网友(点评):
看清楚 这个不是 DVI接口 应该是什么M59接口 通俗叫法是 59针视频接口

网友:
你这个是 59针的接口   需要配 59针转双VGA的转接线  价格不便宜啊  都可以卖个9500GT-512M的二手显卡了  如果是收来的显卡   那你就 杯具了
如果是用在图形工作站上  那你买个转接线 还可以卖个高价格
我知道的价格在 120-155元不等  而且还要看对方有没有现货呢 呵呵   我买过一条的

网友:
用个VGA转接头。

网友:
买个VGA转接头就OK了

网友:
哗!多少针脚的?
未见过哩!

网友:
我有很多 这种转接头

网友:
此卡还少个 配套的 转接线  转成 DVI 和 VGA 的2个头  缺线不好用

网友:
看着像V星给品牌机代工的显卡  这种接口比较少见 淘宝上看看有没有这种转接线吧

网友:
多屏卡59针
这儿有个介绍。网上找的:
Quadro NVS 285的主要功能如下:
l         支持PCI Express技术
PCI Express是Intel推出的新一代总线架构,可使AGP 8X总线的频宽提高一倍,上行和下行数据传输速度均超过4GB/sec。
l         高密度输出接口
提供多种输出型式的弹性架设方式,支持从模拟至数字的各种显示设备。
l         双350MHz RAMDAC
提供清彻干净的影像质量,每个屏幕皆可支持到2048 × 1536@75Hz的模拟分辨率。
l         nView多显示技术
提供高弹性的多显示选择,为使用者提供了整合且便利的桌面控制体验。nView可让使用者选择任何多显示的组合,包括数字平面屏幕、模拟式CRT及电视,利用革命性的方法,让您方便地以多任务作业方式处理信息,并以整合的软件接口来修改显示内容。
l         TurboCache架构支持128MB内存
TurboCacheManager机动地分配内存使用量,以达到系统最大的效能,并搭配智能型软件演算功能,将应用系统效能最大化。
l           统一驱动程序架构 (UDA)
UDA指所有NVIDIA工作站显示卡皆使用相同的驱动程序,确保驱动程序之间的向下和向上兼容性,大大简化NVIDIA新产品的驱动程序更新工作。
l           Low-Profile Form Factor规格

网友:
这显卡一般是DELL品牌机上用的···只有DELL才会这么恶心

网友:
一个是DVI接口,另一个很像S端子。
DVI接口可以找转VGA接口的转接头,S端子一般接电视机等显示设备用,高清。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接口   学习了

网友:
联想戴尔等都有用过这种显卡,你上百度搜dvi标准,其中就有这种。这个口的转接线一般都是一转二的线,要么转出来两个VGA,或者一个VGA和一个DVI。
上淘宝搜索“LFH  显卡”就有了

网友:
另一个不是DVI,看清楚点吧,但S 端子应该是真的。可以接电视输出。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接口的显卡哦,学习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这个不是DVI吧。印象中DVI好像不是这样的。如果是DVI的话易解决。买个转头就好了。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不是有位仁兄说的DELL那种显卡,那个接口不是DVI。

网友:
一个是DVI接口,另一个S端子。
DVI接口可以找转VGA接口的转接头,S端子一般接电视机等显示设备用,高清。

网友:
没见过,不是在数字口

网友:
真的没见过这种接口,还以为是DVI,原来不是。

网友:
这种接口原来在联想的机器上见过忘记叫什么名了

网友:
.....
DMS59
很龌龊的一种显卡接口

淘宝上有
http://s.taobao.com/search?q=DMS ... ype=item&atype=

网友:
在联想的机器上见过,一转二的,当时还觉得奇怪拆下来看了下,就是这种接口,一条10块左右。

网友:
那个像DVI头的到底是什么头

网友:
学习了,我是没见过,楼上的朋友好多看图都是想当然

网友:
有转接口的,你的显卡感觉一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S端子就行了,不要买那个高清转接口

网友:
我 就是用这样的显卡

网友:
VGA转接头就行。

网友:
惠普的工作站显卡就是这种接口;叫什么绘图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