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擎865主板 IDE口的修复

楼主(2010-11-29):
一块天擎865主板

故障:可以显视,使用SATA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IDE口不能使用,有两个IDE接口,外接的任何设备主板都不能认出来。
维修过程:通过翻看大量的主板资料,我大概明白了IDE第一脚的供电电路,主板开机是它的电压一般是3.3v-5.0v,但是这板上电开机IDE复位脚没有电压出,接着跑线。它一般是经过330电阻通向门电路或者三极管,受它们的控制。下图是一脚旁的330电阻

电阻直连WB1601A

上网查了这个东东的资料,这个芯片有供电进入,就是没电压输出,更换法出现,直接换掉这个芯片,呀

还是没电压出。难道这个芯片的外围元件坏掉?导致没电压出?外围十几个电阻呢,测吧,嘿

一个103电阻阻值偏小了。找个相同的换上去。上电测试

电压出来了,用IDE硬盘,一路春风进花园。正常了

重发了昨天的帖子,因为昨天没图就没真相,,连夜在QQ那打好了,今天就直接复制过来了,嘿嘿~~~~

网友:
IDE没有复位引起的啊,楼主耐心可嘉啊

网友:
103电阻阻值偏小了???
很少见阻值会变小的
还有R127
楼主如果方便就备份这块的BIOS发上来吧
我需要
麻烦了

网友A:
鱼仔,,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只会写BIOS进去,还不会提取出来,我的编程器软件是半中文半英语的,,所以帮不了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仔,,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只会写BIOS进去,还不会提取出来,我的编程器软件是半中文半英语的,,所 ...

不要紧
这个BIOS我不急的
你慢慢学会备份
到时再发上来吧

网友:
后面的图看不到。

网友:
后面那是QQ的表情,直接复制过来,居然提示没经它的许可不能显示,,真霸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理员,我可以转正了么??